电源就是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1-10-25):
我这个电源就是风扇转一下就停   肖特基二极管也没坏  494的8脚 11脚的三极管也没坏  不知道怎么修了啊  494和339我都换了  也没坏啊  什么都正常啊 怎么修理啊

网友:
输出级短路保护了,检查各输出路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吧。

网友:
查12V 5V  3.3V输出整流管 如果没问题 查看输出电压是不是过压保护了。

查,,494的各脚电压,,,,,还有PG信号
犀利

网友:
查12V 5V  3.3V输出整流管 都是好的啊  我拿下测的啊  怎么测过压保护啊  测哪里啊  能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点评):
如果保护了7500 4脚为高电平

网友:
是啊,怎样测过压保护啊

网友:
先换两个大电容,我有一块电源跟你的现象一样,到处查完了没问题,大电容也没有鼓包,漏液,结果那天闲着无事,想想换了看看效果,结果换上去,就正常了,现在一直正常使用。

网友:
输出短路,或保护电路有问题。

网友:
查三个整流管(象三极管)是否有一个有一边击穿,如未击穿,查494 4脚电压在开机后电压是否为0V。

网友:
看看前面例如13009的那两个管是不是坏了

网友:
查一查电杆有没有坏

网友:
把前级以后的电容都换掉,应该就好的

网友:
典型的电路保护。打输出电压的阻值,看那路短路啊

网友(点评):
正常阻值一般是多少?

网友: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电源。我以前修过一个淘宝上买的台达的电源。里面的温度传感器坏了,也是这样的。我拆了传感器就可以了。是贴在散热片上的一个东西。(以前想贴图片上来的,但是一直等级没有到,连回贴也不行,现在好了,可以回贴了,不知道能不能发贴了。)

网友:
后级短路保护了吧

网友:
后级短路了,慢慢查吧。有的用表是量不出的,得代换。

网友:
前级我查了13009 没坏    芯片的4脚是高电平3伏多    电感没坏  电容也换了

网友:
主要是检测后级,就像楼上几位说的,先将各电压对地阻值量一下,看看有没有异常。

网友(2011-11-27):
开机瞬间测电压,查稳压是否有问题

网友:
有些13009是软击穿测不出来的 直接换掉试试

网友:
楼主修好一定要告大家 什么问题啊,,期待中。。

网友:
输出问题 有短路 , 辅助电源 主电路一般都是好的。一般是输出的整流滤波电容全换掉 就OK了

网友:
将双二极管换到试试,

网友:
4脚3点多伏  那就是保护了啊

网友:
2楼和7楼正解
没有大范围,明显的短路烧毁器件换什么494,339啊
钱太多了么?

网友:
查+12V的输出电压的滤波电容。

网友(点评):
我试试这个

网友:
应该是电源方面缐路有短路
启动保护断电了

网友:
把输出端的双二极管都换掉,有些是软击穿是量不出来的,

网友:
输出短路的多 应该,查查输出的二极管会不会软击穿

网友(2011-12-27):
这种情况我也遇过   不过我的是拿去保修了   但我还是想搞清楚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些提问者修没修好都不说一声的。真是的。搞得我看了一个没有结果的贴子。

网友:
这个是功率问题  接负载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问题的电源,风扇也是转一下就停的,我到现在都还没修好,也都查过替换元件了还没解决呢

网友:
前级 小电容坏了    。

网友:
看上去应该是有保护了的,有可能有短路的

网友:
告诉你一个办法那叫强制开机,方法是把494的4脚对地, 然后你就可以知道哪里问题了

网友(点评):
我照着做了,也强制开机了,各路输出都有,唯独PG信号没有,下一步呢?

网友:
我修过一个,现象和你说的一样,是-12V整流二极管击穿短路了,更换后就好了。你可以查一个查

网友:
低压侧没短路,就应该换电容。200伏的,50伏的,给低压侧滤波的,一律代换处理。

网友(2012-01-31):
有一个场管或者一个电容坏了,换下就OK了

网友:
保护的电源是比较难修的。我修过一个。折腾了好久才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