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寻址! 精华!

楼主(2011-10-25):
CPU的寻址。
1、ADS:地址选通信号,低电平有效(负责检查FSB 前端总线)

2、DBSY :总线忙信号,总线忙表示总线正在进行传输

3、FRMAE;帧周期(1秒的时间出现的频率)信号负责检测北桥和南桥之间的传输,每次传输一次。会有垫片的变化,帧周期型号是我们维修关键测试信号!

4、IRDY:主设备就绪信号,底电有效。在新型数据,指令传输的时候需要,发出的一方就是主设备。北桥向南桥发送数据,北桥是主设备

5、TRDY;从设备就绪好信号,低电平有效,在进行数据质量传输的时候需要,接受数据的一方就是设备,北桥向南桥发送数据,南桥是从设备。

6、A0-A31;32条地址线,D0-D63;64条数据线,数据线是双向传输。

寻址过程;
1、开机CPU工作调教满足后,CPU发出FFFFOH地址信号,首先DBSY信号确认前端总线FSB是否繁忙,不繁忙通过ADS地址信号。通知北桥准备发指令,北郊正常后的情况下,也会告诉CPU.CPU在ADS和DBSY都正常情况下通过AO A31向北桥发送FFFFOH的寻址指令。

2、北桥接到指令,发出IRDY信号,能通过HUB总线通知南桥。已经准备好了,南桥正常后,会发出TRDY从设备就绪信号。告知北桥就绪,北桥开始通过HUB总线经过A0-A31的32条地址线发送指令,此时帧周期信号有一次跳变!

3、南桥接到指令后,会通过LPC总线传输到BIOS的地址线端口,LPC总线采用LPC_AD0_3,一共4条线,即传送指令,又传送数据,指令到达BIOS地址线端口,BIOS内部的译码器开始译码,然后从数据库存储器取DOST家电自检程序,放在缓存区。然后再通过LPC_AD0到LPC_AD3回到南桥。

4、南桥受到BIOS的LPC总线传回数据,经过南桥内部的译码器开始编码,将数据转换成电瓶,南桥再通过HUB总线将信号传回给北桥,传送数据的时候FRAME帧周期型号同样有一次跳变,北桥再经过译码器,将电平信号转换成数据,然后经过D0-D63、64条数据线传回CPU,当CPU收到北桥传回的数据时,就代表寻址结束!   (64条数据线 缺一不可!要个个正常哦)

补充内容 (2011-11-5 21:14):
这个很经典! 可以对应你的图纸 查看!

““在以后维修的时候 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比如FRMAE  这个信号 如果不正常 就没有!!! 就可以判断 南北叫是否有问题!!””

网友(2012-01-08):
这个问题一直没研究透,总是以找不到测试点而告终。
有波的和要买波的人值得好好看看
新手值得学习,老手值得温习,高手值得研习,只怕是每次看这东西都有不同的感悟
楼主够有功夫的,这本书是维修高级教程吧,但据我所看,恰恰没把总线讲清楚,而且这段文字是抄的,某个PDF的17页

网友(2011-10-25):
今天在书上看到的。觉得精华自己 拿笔记记录下来。然后发布到论坛的!

网友:
很有用  至少是个明确的思路

网友:
学习了啊,好资料多上传点哦

网友:
谢谢  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2012-02-01):
搞错了,扣分来的,这个大哥以后少灌点水,我不会游泳的。版主帮忙处理下,谢谢。

花晨月夕 -2 严禁灌水

网友A(2011-10-25):
楼主够有功夫的,这本书是维修高级教程吧,但据我所看,恰恰没把总线讲清楚,而且这段文字是抄的,某个PDF的17页

网友:
理论是这样讲,但是实际维修中,好多都测试不到,好多信号根本就找不到,在桥下面你下桥测试去吧

网友B:
呵呵 确实在那本书上抄的。但是第几页不记得了。 呵呵 你也瞒用工的 第几页都记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 确实在那本书上抄的。但是第几页不记得了。 呵呵 你也瞒用工的 第几页都记得!

我是说这本书关于软启动的描述,是作者抄袭了网上的<<笔记本维修大全.pdf>>的17页,稍微改动了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这本书关于软启动的描述,是作者抄袭了网上的的17页,稍微改动了一些

笔记电脑维修  高教教程(芯片级)
唐学斌 编著
电子出版社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够有功夫的,这本书是维修高级教程吧,但据我所看,恰恰没把总线讲清楚,而且这段文字是抄的,某个PDF的 ...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给学习一下,我也看过这本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给学习一下,我也看过这本书

抱歉没有,关于总线方面的知识我也是一点点在拼凑,每种总线都有英文资料,可以自己去查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电脑维修  高教教程(芯片级)
唐学斌 编著
电子出版社的。

这书多少钱啊

网友D:
都是些假大空

网友(点评):
不同意版主,理论是必须的,如同上大学学的东西不一定实际,但确实武装了很多人的大脑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是些假大空

相信版主脑子里也有许多的假大空(哪都是学校老师给强灌的),也正是这些假大空才造就了版主聪明脑瓜的触类旁通、与众不同

网友E:
谁给点建议,新手应该买那些说看

网友:
哈哈  引经据典 没有多少意义的啊

网友:
好资料谢谢楼主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谁给点建议,新手应该买那些说看

我也是新手   最好是买些基础的书本看看  像这种我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