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快车】秒杀HP V3000显卡报警

楼主(2011-10-25):
     同行拿来一HP V3000  965PM的板子,告诉我说客户拿来的时候是一长两短显卡报警,
和客户谈好换改良的芯片,结果换了631后还是一长两短报警,让我帮忙看下!

    我通电试下,“嘟——嘟嘟”,顺手拿起表笔,量了下显卡上的电压,
有一个是0.65V,感觉不对,原来电感L36上的显卡电压只有0.65V,晕!
   马上打开PDF,是SC411,量它的工作条作2脚,15脚都正常,

不是芯片本身有问题就是负载有问题了,更换SC411后试机OK!

好多的下载分啊,看来我以后要多多发贴了……
又学到了招。希望以后遇到会有用。
改良的,英伟达几个字母不是空心的吗?

网友A:
楼主果然是高手,是我的话 可能就修不出来了

网友(点评):
你可是初级维修员哦。。

网友(点评):
楼上的,那初级又不是自己想要的啊

网友(点评):
星哥又寂寞了

网友(点评):
你的这只小狗很可爱!

网友:
显卡工作条件不足也要考虑,^^^^学习了

网友:
显卡无供电就检测不到显卡,于是报警。那是不是如果没时钟也会报警呢?

网友:
蓝色快车的 厉害

网友:
思路很好。

网友:
每看一篇都有新的收获,辛苦了^

网友:
每次看蓝色快车都能有收获 求一个联系方式

网友:
学习了  SC411 是? 长啥样给个图呗

网友:
供电不对当然找不到显卡了

网友:
路过,支持楼主!修了很多V3000都没哟与遇见楼主的问题啊!~

网友(点评):
很多做了显卡就好是吧

网友:
谢谢大家关照 ,这几天很忙,都在修小白的,下次发几个小白的来,呵

网友:
蓝色快车很强悍。。以后也要学着修供电了

网友:
我也学习中,楼主很好

网友:
呵呵   看似简单  楼主好功力

网友:
不过显卡肯定报警啦,肯定会先量供电了,修过点板的都知道

网友:
楼住看似简单,,但是的有很深的功底啊

网友:
你的同行也是个干桥一组,供电这么重要的指标不对都不测下,
不过,楼主的维修思路的确不错,佩服

网友:
望楼主多发点这样的帖子,多给点图和讲解!支持楼主

网友:
第二次来看楼主的帖子了,有一次感觉到楼主的技术高超!问一下sc411是显卡供电芯片吗

网友:
很多时候还是要细心,可是这细心两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相当的难呀,

网友:
昨天修道一台V3000是集成的 更换6515B后还是不亮 一看旁边掉了一个电感 呵呵

网友(2011-12-04):
引用 网友A:
楼主果然是高手,是我的话 可能就修不出来了
这问题细心没问题的,不要被通病误导了!初级维修员

网友:
看帖得到了启发和帮助,感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