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的诊断流程代码

楼主(2011-10-25):
  诊断卡也叫POST卡(Power On Self Test),其工作原理是利用主板中BIOS内部自检程序的检测结果,通过代码一一显示出来,结合代码含义速查表就能很快地知道电脑故障所在。BIOS在每次开机时,对系统的电路、存储器、键盘、视频部分、硬盘、软驱等各个组件进行严格测试,并分析系统配置,对已配置的基本I/O设置进行初始化,一切正常后,再引导操作系统.其显著特点是以是否出现光标为分界线,先对关键性部件进行测试。关键性部件发生故障强制停机,显示器无光标,则屏幕无任何反应。然后,对非关键性部件进行测试,如有故障电脑也继续运行,但同时显示器显示出错信息,当电脑出现故障,尤其是出现关键性故障,屏幕上无显示时,将本卡插入扩展槽内。根据卡上显示的代码,就可清楚地知道故障所在。FF、00、C0、D0、CF、F1:或什么也没有,表示CPU没通过(一开机就显示:FF或00的),(如果数字变动后到FF或00为正常)。C1、C3、C6、D3、D4、D6、D8、B0、A7、E1:表示内存不过。24、25、26、01、0A、0B、2A、2B、31:表示显卡不过。某些集成显卡主板23、24、25表示可以正常点亮,某些VIA芯片组显示13则表示可以点亮,某些品牌机里的主板显示0B则表示正常,某些主板显示4E表示正常点亮,某些INTEL芯片组的主板显示26或16则表示可以正常点亮。C1、C6、C3、01、02:这个组合循环跳变大部分是I/0坏或刷BIOS。05、ED、41:则直接刷BIOS。
/ `) B% j* r# J  s2 X常用的电脑开机后POST诊断卡的数码是这样显示的:1、首先是复位灯亮一下,表示复位正常,(如果复位灯长亮的话,就表示有些硬件没有准备好,这就要慢慢排查是哪个地方没有复位了,)同时数码卡会显示FF。(注意,有的主板没有插CPU的时候,数码管是没有任何显示的。)2、检测到复位正常后,数码会显示“FF”或者“00”,这是正在检测CPU。如果定在“FF”或者是“00”上,表示主板没有认到CPU,通过了CPU的话代码就会直接跳到“C13、显示C1后正常的话代码会不断的变化了,这些我们可以不看,只要数码在跳就表示内存检测已通过了。接着会看到数码会跳到“25”或者“26”。这就表示主板在检测显卡了。(如果检测不到显卡或者显卡坏的话,数码会定在“25“或者”26“上面不动了。)4、已检测到显卡正常后,那么数码会继续跳动,到最后会跳到“FF”。这表示电脑开机检测已全部通过。诊断卡的工作到此结束。

网友:
ME这个菜鸟正好需要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太好了

网友:
   有些能懂,看了后更加明白,学习了.....

网友:
看了一下,收藏了

网友:
感谢LZ拿出来分享!

网友:
再次印证了自已的所学,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对菜鸟有用。。。。。。。。。。。

网友:
将本卡插入扩展槽内?
可以用于笔记本主板吗?

网友(点评):
这位大神太牛了 - -! 你要放进去了我以后都不用检测卡了。。笔记本的有自己的检测工具

网友:
这个是搞维修的必需明白的~

网友(2011-11-26):
很有用学习一下

网友:
不错。。请问主板要是没有复位该 怎样操作呢

网友:
新手上路 正好学习下 感谢LZ

网友:
新手很需要 啊

网友:
一块神舟的板子跑39,我以为是显卡的,老板说是内存,换个内存一试,还真好了,以学了一个代码,只是代码太多,不同的BIOS就跑不同的代码,一个个记吧。。。。。。。

网友:
学习了 介绍的比较详细

网友:
楼主很用心哦努力赶上!

网友:
lz总结的真详细,赞

网友:
开始我一直以为C1,C3,C5才表示检测内存 , 学习了

网友:
着个对我这种菜鸟真是太有用了

网友(2012-03-16):
数码定在"26''或''25"上,也不一定就是显卡有故障.我的机器就是跑到此不动了。但一切正常。
是因为
有的主板的PCI槽代码跑不全
,是正常的情况。一般ISA槽能跑出全部代码。

网友A(2012-06-19):
对菜鸟很有用。。。。

网友(2012-09-02):
很有用谢了,有没有更全的。

网友:
39 . 已读出保存游标位置,即将显示引用信息串。 .
内存错

网友(2012-10-12):
非常有用,谢谢了

网友(2013-04-23):
简单、明了,精辟!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有没有笔记本的代码

网友(2013-05-29):
谢谢楼主分享、祝楼主发大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