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代换问题!!

楼主(2011-10-25):
收到一批七彩虹7300gt白金版128Mv12的显卡 开机有时候有彩色的点
MATS7测试 全部显存写入错误
显存是三星k4j55323qg-bc12   DDR3显存
有的说这是三星的通病
想更换一下显存 但是手头上没有三星的 有现代的3代显存不知道行不行!!
还有问下代换规则是什么!

{还有换不同牌子的显存后用不用刷BIOS!!]

请高手赐教!!
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代换原则,呵呵,请问一下楼主修显卡要是供电都正常,加焊了GPU后还不行的话,还修吗。

网友:
现代可以换三星,不用刷BIOS。代换的原则是容量不小,速度不慢、位宽一致。

网友:
牌子不同好多不通用的 楼上说了HY和三星可以代换 容量位宽相同 频率高的直接代  频率低的要降频刷BIOS

网友:
我用奇梦达的代三星开机变大花

网友:
楼主是否可以上测试结果的图呢?学习学习

网友A:
请问刷bios怎么刷 是改原bios在刷回去 还是在网上找啊!
请问 所说的降频具体怎么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刷bios怎么刷 是改原bios在刷回去 还是在网上找啊!
请问 所说的降频具体怎么弄!
谢谢!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7792-1-1.html 看看这个帖子能否帮到你 换这么多显存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