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不显,风扇不转,求助,海尔W66

楼主(2011-10-25):
型号是海尔W66。第二次遇见这样的机器,不会修,CPU风扇不转,怀疑CPU供电电路烧了,请会的大神教教我,笔记本,硬盘好的,测了,内存也擦了,顾客说是用被子盖住一段时间回来后变黑了就再没亮

网友:
自己顶下,先

网友:
显卡虚焊,不用考虑,建议描述一下电流变化(裸板)

网友:
好像没有办法回答您,按开机键是什么反应呢,还是按后什么也情况没有,只是没有看到风扇不转,既然风扇不转有没有看看风扇接口供电等等。

网友:
请问空板子点有待机吗?如果有把风扇改长转的。还不行的话再查CPU供电和显卡。

网友:
期待中反反复复放放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哪这就好地方

自己恢复自己就好

网友:
BGA了显卡,好了

网友:
直接修显卡,然后改风扇的长转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