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高压后亮度不能调节

楼主(2011-10-25):
今天接一HKC19液晶,开机一闪即灭,换了4606还是烧,没办法只有改了通用高压板,这回能正常显示了,但亮度不能调节了。
通用高压板上也有亮度调节针(通过一电阻到控制芯片),望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二。

网友:
一般通用的高压板都是DC调光,HKC有一些是是PWM调光的,不过调着应该有反应才对,只是不匹配,如果你的没有反应,建议你测试一下调光时调光脚的电压变化

网友:
楼上说的极是,我同意

网友:
应该有反应的,真不行,另换一个通用高压板,有的板质量不敢肯定,我遇到过

网友:
把那个 亮度调节的 线接上去看看

网友:
亮度调节的 线接上去,在调节试验一下 有的是正向调节亮度高,有的则是反向。如果是反向就要加一级倒向电路就可以的。

网友:
测一下驱动板过来的ADJ电压,调节亮度时有变化吗?

网友:
那个信号线有没有接啊     我该高压一般不接信号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