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 主板VTTVID的测试点

楼主(2011-10-25):
之前 发帖求助  没有VTT VID  电压   今天看了下图  发现假负载 上标注有些 问题 上图

主板图纸上的 所谓参考电压点的脚位

这是真正的VTTVID 的脚位

上我测量的图

VTTVID 的测试点
这是测量点
因为我有2个板子 有一个是没有CPU主供电   参考电压也没有 当初以为座子坏了  后来怎么想都不对啊 要是真的是这点的的话应该通呀  图纸上 VTTVID到座子中间没有电阻等原件连接   就是测量的小MOS管   2极档测我标致的VTTVID点 和小MOS管S极通的

还有块 主板没复位  拿来看了下 证实了我的观点   (这块是好的没有复位 有CPU供电  上电测量 主供电和 假负载标致的 参考电压都有数值   接着 我把电源IC拆掉了  在量 假负载标致的参考电压点的电压没了   那电压是从CPU的核心电压转过去的  我真的很笨 把p4接口把了就好了还把芯片拆掉费事啊)

后来查了下 CPU的脚位图 知道了 原来假负载上标致错了     也不是是不是标致错误 我自己在假负载上标致了下 VTTVID

网友:
该假负载上标注的“参考电压”是指GTLREF,是478针CPU AGTL+系统总线的参考电压,电压值等于CPU核心供电的三分之二。四个GTLREF脚有一个脚有电压就算正常的。假负载可没说这个点是VTTVID啊,是你自己误会了吧。
另外你标出来的点正确名称是VCCVID,也不叫VTTVID。478 CPU貌似没有叫VTTVID的脚啊

网友:
谢谢 指教  受教了

网友:
嗯,不错的学习资料,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