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笔记本的时候螺丝打滑了怎么办啊

楼主(2011-10-25):
偶没事老拆自己的笔记本玩啊玩。。。结果主板上有个螺丝打滑了。。。。。。。。。。。肿么办啊?

网友:
梅花的打不下来就用一字,在说了螺丝有什么好玩的!

我也是这样干的

网友:
本人的方法是用6角螺丝刀 就可以顺利拆下拧滑了的落实  成功率100%

网友:
6角的?这个真得没有试过,回头试试2楼的方法,我都是拿电批使劲压着猛转,一般都能搞下来,不过太费力

我以前就是这么拆打滑了的螺丝,百试百灵~~~不过主要他有没有这个工具 呵呵

网友:
这个确实不好弄,也是我一直头疼的问题。楼上说的方法都不太好用

网友:
实在不行,掰下来装回去的时候先把掰下来的套子套好螺丝再装回去

网友:
打滑了很麻烦

网友(2011-11-30):
我拆笔记本经常螺丝打滑,搞的现在老板都不让我拆笔记本了。

网友:
ni hai 拆自己的笔记本玩你真有才

网友:
昨天还拆一个神舟小本,结果也打滑了,最后用一字拧出来的。

网友:
我很少用电动螺丝转,一般是手动的,很少有。

网友:
怎么搞打滑了呢,不好搞出来了啊

网友:
烙铁头加热螺丝,然后拧,螺丝乖乖的下来

网友:
烙铁头加热螺丝,加点焊锡  然后拧,螺丝乖乖的下

网友:
看样子以后得小心

网友:
使劲上紧,让螺丝从另一头出来

网友(点评):
不要太搞笑,螺丝都打滑了,还怎么上紧。

网友:
加热的方法没用过,下次试下,希望能行的通。。。。。。。。

网友:
螺丝刀要用刚好的,不要去用偏大或偏小的,在拧螺丝时感觉不对劲就不要再继续,停下来看看是不是螺丝刀偏大或偏心或是别的原因,要对症下药。能做到这些打滑得机遇机很小很小了

网友:
谢谢你啊,好帖子不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