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的重要几点

楼主(2011-10-25):
随着主板的集成度越来越高,维修主板的难度越来越高,往往需要维修人员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并借助专门的数字检测设备才能解决问题。“主板损坏就换主板”是一般电脑使用者解决主板故障的常用方法。现在,一块主板价格在600至1000元之间,如果出一点小问题就弃之不用,实在太可惜。其实,有些故障不需要专门检测设备,也不需要高深的计算机专业知识就可以修复。下面,我把在维修工作中遇到的一些主板维修实例列举如下,供电脑DIYer们参考。
  一、CMOS参数丢失
开机后提示“CMOS Battery State Low”,有时可以启动,使用一段时间后死机,这种现象大多是CMOS供电不足引起的。对于不同的CMOS供电方式,采取不同的措施:1.焊接式电池:用电烙铁重新焊上一颗新电池即可。2.钮扣式电池:直接更换。3.芯片式:更换此芯片最好采用相同型号芯片替换。如果更换电池后时间不长又出现同样现象的话,很可能是主板漏电,可检查主板上的二极管或电容是否损坏,也可以跳线使用外接电池。
二、主板上键盘接口不能使用
接上一好盘,开机自检时出现提示“Keyboard Interface Error”后死机,拔下键盘,重新插入后又能正常启动系统,使用一段时间后键盘无反应,这种现象主要是多次拔插键盘引起主板键盘接口松动,拆下主板用电烙铁重新焊接好即可;也可能是带电拔插键盘,引起主板上一个保险电阻断了(在主板上标记为Fn的东西),换上一个1欧姆/0.5瓦的电阻即可。
  三、集成在主板上的显示适配器故障
一般来说,计算机开机响几声,大多数是主板内存没插好或显示适配器故障。有一长城微机,开机响8声,确定是显示器适配器故障。打开机箱发现显示适配器集成在主板上,又无主板说明书。针对这种情况,要仔细查看主板上的跳线标示,屏蔽掉主板上集成的显示设备,然后在扩展槽上插上好的显示卡后故障排除(有些主板可能是通过CMOS设置来允许或禁止该功能)。
  四、集成在主板上的打印机并口损坏
  品牌机及多数486以上的微机打印机并口,大多集成在主板上,用机的时候带电拔插打印机信号电缆线最容易引起主板上并口损坏。遇到类似情况,可以查看主板说明书,通过“禁止或允许主板上并口功能”相关跳线,设置“屏蔽”主板上并口功能。另一种是通过CMOS设置来屏蔽,然后在ISA扩展槽中加上一块多功能卡即可。
  五、主板上软、硬盘控制器损坏
  从486开始,大多数主板均集成软、硬盘控制器。如果软盘控制器损坏,也可以仿照上面的方法加一块多功能卡即可搞定(相应更改主板上跳线或CMOS设置);如果硬盘控制器坏,针对不同情况处理:如果所接硬盘小于528MB,可以加多功能卡;如果不是的话,需要更新主板BIOS或利用相关的软件了。
  六、主板上Cache损坏
主板上Cache损坏,表现为运行软件死机或根本无法装软件。可以在CMOS设置中将“External Cache”项设为“Disable”后故障排除。
  七、主板上开关电源损坏
  主板上的电源多为开关电源,所用的功率管为分离器件,如有损坏,只要更换功率管、电容等即可。

网友:
现在还说486主板,过时了

网友:
楼主去哪复制的这么老资料?

网友:
挺好的资料    原来cmos电池也会引起死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