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电容的颜色深浅不一样是变质了吗

楼主(2011-10-25):
笔记本主板的电容颜色不一样是代表阻值不一样还是色深的变质了

网友:
不能光靠颜色来判断的,只有真真切切的“值”

是滴是滴,有的是土黄色,有的看起来颜色有点黑了。 但真正能判断的还是“阻值”

网友:
光看外表变色只能算是一种警讯,例如一个50UF的电容一边长期被旁边的1W电阻烤的变色了,一量剩下33UF了,还能正常用、但我还是换新的了。

网友A:
电容 能量出値来吗

网友:
用二极管挡交换红黑表笔,有一个充放电的过程,电容容量越大越明显;如果一直为零则表示损坏。

网友:
颜色也有区分,变质与否只能有赖于测量工具的测量。

网友:
谢谢各位大大了

网友:
电容被击穿了你用万用表测量当然叫了啊 坏的可以测量出来的

网友:
最近修了两台,19V大短,直接拆一个电容就OK...

网友:
学习了,真长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 能量出値来吗

现在有专用的电容表,可以测量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