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维修案例

楼主(2011-10-25):
       今天接了台ACER 4520的机子,故障:有时无显、有时掉电。机子保养的蛮好的,跟新机差不多~ 因为我接的基本都是同行,不存在现场报价,一般都是修得差不多了再报价。
    排除散热问题、换内存、CPU故障依旧。拆机!拆出来后看到~CPU脚座旁边跟内存槽旁边共有4个227的电容(之前修的其它主板这个电容出问题的不少),二话不说换掉~  本来以为有很大几率好了,结果故障依旧。
看来只得耐心量量了。 裸机电压正常、上负载也正常,没偏低。量北桥南桥也没有点虚焊....这下头大了,不知道往哪方面去修~   没想出来,就去打了下篮球,嘿嘿,刚好店就在体育广场附近。
     晚上回来继续量还是没量出来哪里有问题,结果无聊的时候把表笔打在了COMS电池上,额!电压是2.2V *脏话*!不管三七二十一还是四八三十二了,就你了! 结果一换上去,开关机机20次,进系统20次,3Dmark01 两遍,完全正常。 真是晕死了,还好没去干桥或去换电源管理。嘻嘻高兴,报价150~

网友:
现在的机器 为什么 电池 没电 会出现
各种问题呢 现在设电路 不一样了吗   dell 我都放好 好几个了

网友:
这故障  很多机都会有  所以得先易后难!!!

网友:
看来我确实火星了~~

网友:
你比我好,就前天我的那个4520的机子,没有上电池就是不开机,电流走到0.8左右,没有到内存,复位过了,我搞了BIOS,IO,南桥,就是没有怀疑电池的问题,搞的我头大,后来上电池好了,本来故障就是开机键坏了,你的南桥应该也是SB600的吧,我还有两个,网上订的,可惜了,

网友:
只要用SB600的芯片组就会这样,就这样设计的!

网友:
这种故障机器啊

网友:
宏基的机器 COMS电池 好像是通病 上次有个宏基的 时亮时不亮 做了北桥{集成的}点亮了 以为好了 后来装起来又不行了 以为桥坏了 后来拆出来没插COMS电池 插上在点 几次都是好的 现在都没返修

网友:
这机器要是我 想都不想 先干桥 学到了
以后不管什么故障 先排除这些简单的先

网友:
我也接过类似机器  不亮         换电池OK      惊喜!

网友:
还有这种恶心人的问题
以后得注意了

网友:
虽然没遇到这种问题,不过记下来了。下次免得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