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上有HP1007电源板的朋友帮个忙!

楼主(2011-10-26):
一台HP1007打印机,一打印就出现“内部热凝器错误”换了定影还是同样的问题,后来把电源板拆下来看才发现定影供电旁边有个电阻烧了,看不清上面的阻值。请手头上有这个板子的朋友帮忙看一下,编号是R102.
打印机

网友:
是个220电阻

网友:
这是一个定影可控硅的开启电阻,100-1K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