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400花屏曲折维修一例 一波N折啊

楼主(2011-10-26):
NC6400拿过来时 进到系统界面白屏
显卡为X1300初步怀疑显卡虚焊
拆机 发现屏接口进水 已腐蚀 清理 加焊之后 发现线并没有断
于是装机测试 可发现花屏 有时还不显 压屏线接口 貌似又好了
还是怀疑屏线接口问题 清理了再重新插上 还是会发现花屏 压屏线接口又可以好
郁闷了 陷入了僵局
仔思考 细发现屏线接口与显卡比较近 会不会压屏线接口时显卡也受到影响
于是决定重植球显卡 本人不喜欢加悍 重植的用起来比较稳定
况且本人植一个球5分钟左右  很快取下来 植好做上去 再点 不亮了 掉电
测量显卡上很多0欧电容 难道做连锡啦 取下来测量 显卡还是短路的
ATI的显卡真是变态啊 显卡就这样挂了
真折腾 手中没这芯片于是定了两片有铅显卡 回来做上之后 亮了
装机 测试 又时会发现不亮 偶尔又花屏 郁闷 而且发现一根内存不好用
郁闷啊 显卡绝对焊接好了 我有信心的 因为北桥离显卡比较近 所以怀疑北桥被做虚焊了
哎 这机器怎么这么难做啊
加焊北桥 装机测试一切正常了 另外一根内存槽也好用了
维修就到此结束了吧 机器送给客户 终于解决了一件烦恼的事。
后面悲剧的事情又来了 过了两天 客户打电话过来 说不亮了 没修好 还死机
哎 我彻底悲剧了
机器拿过来时 我打开亮了 进系统了 又重启出现花屏 我陷入了思考 到底是屏线
还是屏接口 还是北桥 还是显卡 。。。
于是我一一排除 我外接了一下 也是花的  而且是那竖着条条的花
彻底排除了屏线与屏接口 这就好解决了
假如不幸是屏接口坏的话真不好换 是那种纽扣式的 。。
想到是不是内存导致的花呢 换内存之后 结果还是一样
显卡 不可能啊 我明明做好的 难道是板子变形 导致的 这板子却是变态
显卡在板子最边缘  动动板子 显卡就跟着一起晃了
于是仔细思考 突然想到了显存 对了显存的花就是那种条条的
可看了看显存 两颗 一个在背面 一个在正面 有一个显存被内存槽边压在下面
不太好做  而且这显存都打了红胶的 而且离显卡比较远不该会虚焊吧
不过没辄了 客户追的又急
算了 干吧 去胶 一颗重植了 在内存槽下面的那颗直接加焊波动了
装起试机 总算一切正常了 ...
天哪 为什么就显存这么简单的问题当初都没想到啊 。。。。。
真折腾人。。。还是经验不够啊 下次知道了 希望大家吸取经验教训

网友:
顶起,像我们这些没有经验的,只要BGA做的好就不怕修不好

网友:
我还是认为不能一味的拉上去BGA,另外赞叹一下楼主植珠快呀,5分钟就解决了。。

网友:
现在经常发现显存出问题的,都是BGA的时候出问题,我又没买0。45的珠子,用0.5的珠子,折腾死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啊。做的好 就不怕修不好

网友:
楼主做显卡的时候是不是把现存也焊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