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AMD 的CPU 通电不开机 电流正常 键盘灯 闪

楼主(2011-10-26):
HP CQ40 AMD 的CPU  通电不开机 独立显卡的  电流正常 键盘灯 过一会键盘灯就 一闪 一闪的   换过 CPU 做过北桥 显卡  加焊过CPU座子 刷过BIOS 加焊过南桥 换过内存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求师傅帮忙呀 谢谢 谢谢。。。。。。。。。

网友(点评):
机器过保修了?

网友:
就剩下屏了

网友:
要看一下灯闪几下,闪一下是CPU的问题,闪二下是BIOS的问题,闪三下是内存的问题,闪四下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点评):
大家都这么说,但是HP诊断灯准确度极其的低……

网友(点评):
是啊,和DELL的没法比啊。

网友:
之前遇到过HP515的,CQ45的都是这种情况,加焊显卡不行,换个新的就O了,不是一台两台了。

网友:
一般北桥重植就好了

网友(点评):
同意,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电流跑正常,看看显卡吧。

网友:
是不是有地方短路啊

网友:
这是什么逻辑啊,都被你干光了,那就查查有没有少什么电压

网友:
先按照指示灯对应的处理方法去处理,不过最好先排除CPU问题,碰到过一台CPU跟北桥同时出问题的情况

网友:
楼上的 都说完了

网友:
amd的cpu很容易坏,你先排除。

网友:
灯闪的问题 没有思路

网友:
学习了,我也遇到的3个CQ45都是更换的主板,置换的

网友:
换板子算啦

网友:
AMD的机器 碰到不跑码的 首先就考虑CPU 问题 再去查其他的问题!

网友:
不然跑弯路 ,还会把故障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