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启动

楼主(2011-10-26):
ASUS M2V-TVM主板,电源插上电源插座就自动启动,怀疑IO出问题,但又不确定,请问各位是哪儿问题?

网友:
虽然主板通电,风扇转动,但主板插上诊断卡却不跑码

网友:
查I0到绿线的线路呀,还有南桥到IO的。。。IO自身坏也有可能。。。

网友:
I/O到绿色线的电阻或三极管看没损坏

网友:
你量各路电压了没,不一定是IO得问题现在你板子都不跑码

网友:
今天才发现我和大家不是一个档次的  我连门都没入  自卑中。。。。。。。。

网友:
那你首先触发一下开机键,看能否关机。如果关机后正常,可能就是主板不跑马

网友:
你量一下开机电压正常不.这种有可能是IO坏了

网友:
先短接开机针4秒,看能不能关机。能的话,I/O这部分没问题,按不跑码维修。

网友:
这个问题不一定是I/O,必须要搞清楚电路的电压

网友:
先查下开机线路,若没问题就是IO坏了

网友:
查开机电路 I/O 门电路 南桥

网友:
如果也关不了机的话,就两个问题,IT8282M和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