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进水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1-10-26):
今天接到一台V3000 965 独显进水机器,听客户说已经水好几天了,当时客户说看看什么问题,还能不能修,我当时拿到机器,因为是进水好长时间了,我就接可调电源,待机0.007,待机偏低,拆机。
一拆开,吓一大跳,有一大片都发霉腐蚀了,一看就知道进水有一周以上了,当时就给客户说修好的可能性不大,他自己也看到主板是什么样子。他说能修就修,修不好就换板,然后给客户登记就走了。拿洗板水清洁,然后在BGA上烤了10分钟左右,拿下来,把腐蚀坏的TPS51120和MAX8743还有一些电阻,电容和一些三极管都换掉,加焊了KB3910.。然后测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都正常,就接可调电源,待机还是0.007.按开机没有反应,测3V,5V没有输出,查TPS51120的工作条件,22脚V+没有电压,从找到主供电飞线,其他工作条件都正常。

加电,电流跑到0.13A不动了,应该还有电压没有出来。测L26 L27没有电压,有查MAX8743的工作条件,4脚V+也没有电压,飞线。BST1,2和ON1.2都正常,加点,电流还是没有变化,电感还是没有电压,又量了一下REF也是正常的。为什么没有电压产生呢。看来要每个脚仔细量一遍了,当量到13脚ILIM2时没有电压,它应该和3PIN的电压一样,找到R212测1脚和2脚都没有电压,R429有电压,看来也是断线,飞线。

加电,电流到0,。24A又不动了。量CPU供电没有。又查CPU 的工作条件。量CPUCORE_ON 只有0.2V,不正常,量这一脚的对地正常,应该不是被拉低的。CPUCORE_ON是由3D3V-SO经过R520过来的。量R520D 1脚和2脚都没有电压,然后又追查3D3V_SO是怎么产生的。

  3D3V_SO是通过U47产生的。量U47的5678脚有3,3V电压而4脚没有电压,4脚的电压是来自Q16。量Q16的S有19V,G极也是19V,不正常,Q16是P沟道的低电平导通。查Q17的B极是高电平,应该是导通的,量Q16的G到R294不通 ,看来还是断线了。飞线。

  接电源,心想现在应该OK了吧,电流刷刷的上去了,但是到了1.035就不动了,哎,看来还要查啊。l量内存上的波形没有,说明寻址过程有问题,查CPURST有的。测帧周期,也有跳变,测片选信号,波形也正常。因为此机器进水是从触摸板那里进水的,也在南桥的旁边,怀疑南桥下面有异物。BGA摘下南桥,下面确实很脏。清洁从新做上去,上电,看到电流应该显示了,接屏显示LOGO。OK,此机器修复。在这里我要感谢恩师唐学斌老师。有了他才有了我的今天。

ayu
基本功很扎实啊!

网友:
这也修???能撑多久

网友:
楼主技术强悍,有耐心,赞一个!图片全挂,一个都看不到。如果是局部进水,只涉及的供电部分的话就比较简单,Eyes Checking基本就搞定了,如果是大面积进水涉及的信号就麻烦了……

网友:
分享了分享了分享了分享了

我星依旧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真牛啊.但我还是有点不明白.怎么样擦洗知道各个供电芯片的引脚定义.能给我说说吗.谢谢

网友:
楼主对这机器挺熟的。还好断的都是供电部分,要是数据部分修起来就花时间了。

网友:
唐老师水平确实高,我也是他的学生

网友:
最后南桥怀疑的好

网友:
V3000的主板也不是太贵,不如换板的好,赚的踏实

网友:
楼主   学了多久 有这样的功力???????????

网友:
进水机断线的多,查的眼花

网友:
是啊!上次修一台T400 那线 和蜘蛛网一样飞的~~~

网友:
楼主真厉害啊,我也想这样系统的学习下啊

网友:
楼主技术就是好啊  我什么时候有这等技术啊

网友:
2000  3000  的电路太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