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3205 cpu 供电芯片 开机 哪些电压必须要有

楼主(2011-10-26):
   我是菜鸟  请教cpu 供电芯片 开机 哪些电压必须要有  都几V的 谢谢

  开启电压是几脚啊 17脚是不是 开启信号啊

网友:
19  sd 22vcc 9vref 都要有 但是一般空焊的多

网友:
也就那几个电压。。。。。

网友:
这个坏的少,空得多

网友:
加焊一下估计就好了

网友:
这个芯片虚汗挺多的,楼主先加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