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显示代码

楼主(2011-10-26):
诊断卡显示代码中的C1,C3,C5,C6是指检测内存的前640K对吗,如果出错,显示器没有显示,而内存640K后面的是在屏幕有显示之后进行检测的,不知道这样理解对吗,请教高手

网友:
应该没那个逻辑思维吧,你换另一条内存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不是内存坏,就是BIOS坏

网友:
换内存试下

网友:
没仔细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