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显卡灌黑胶怎么摘下来

楼主(2011-10-26):
t43显卡,南桥都有黑胶密封着,怎么摘下来,怕摘不下来掉点,不会操作,求指点

网友(点评):
试一试,稳定到了就可以下来

网友:
基本可以向老天烧烧香

网友:
温度到了  自然就下来了

网友:
做BGA之前用风枪吹吧,然后用镊子挑,吹一点挑一点,注意别刮伤PCB板了

网友:
拆黑胶是一道坎,一使劲就下来了,试一次就有数了

网友:
如果你以前没有做过我建议你最好不要去做,联想打黑胶的不注意很容易掉点的。

网友:
做BGA之前用风枪吹吧,然后用镊子挑,吹一点挑一点,注意别刮伤PCB板了
,试过就知道了,尝试

网友:
里边灌满了,弄不动,很硬的

网友:
搞挂了换板,你就这样想就行了

网友:
温度到了自然掉。。
多烤会儿,等周围都冒珠的时候取就行了。。

网友:
没好的机器还是换主板吧

网友:
这个是要靠经验的,刚开始总归会先报废几个

网友:
主板贵啊

网友:
得有耐心啊。我是弄几个坏几个啊。还没有没失手的。

网友:
呵呵。。这个东西啊。。不好弄。网上有卖除胶水的。。有一点点作用。

网友:
......弄坏要赔的

网友:
你别除胶了,灌胶的除不干净的。关键还是相近的桥的隔热做好,建议做多几层隔热,温度控制好。加热时间设长些,我一般加热90秒后再取。只要温度到了,取的时候用镊子一点点翘。做吧,不做就没有经验,总有第一次的,小心些。

网友:
弄之前先上点焊油用风枪吹吹,用尖一点的镊子刮!然后再BGA

网友:
旁边的芯片多用点锡纸,温度搞高点,就可以了

网友:
把握不高啊

网友:
总有第一次  ,自己试试吧?

我做T43的显卡都这样拿下来的,打点焊油到温度珠子化了绝对拿下来,我修这个成功率90的。。

网友:
温度到了,直接用螺丝刀硬取下来就可以了

你见谁用螺丝刀翘啊

网友:
黑胶显卡除胶基本没办法

网友:
用三温区的焊台比较好弄,但是还是有风险的。

网友:
我是没有干好过,老是掉点,然后来补,主要还是温度的掌握,还有就是隔热要做好,不然旁边的芯片要爆珠珠的,到时就更麻烦啦

网友:
黑胶的确不好搞,不搞哪有第一次

网友:
我把显卡弄掉点了,南桥也爆珠了。已经废了。呜呜

网友:
和T61一样开始总归会报废几个 就当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