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开机一段时间后自动关机无任何反应。

楼主(2011-10-26):
今天又可客户又送来一台垃圾中的战斗机943NW,此机每天底一次开机的时候一切正常,但开了一段时间后(时间不一定有时候十多分钟,有时一二个小时)它就自动断电了,指示灯不亮,按触摸键也无任何反应,拔了电源线重新插也一样!非要等好几个小时或者第二天才可以重新开机,插机检查电容那些无明显鼓包那些,请教各位大侠这个要怎么样检查呢?大家估计是什么原因?谢谢!小弟是初学维修好多东西都还不懂!

网友:
明显电容漏电,换电容。。

网友:
拔掉电源,用手摸有发热烫手的元件没有。接电,看看12V和5V的有供电没有。如果有,代换驱动板试试看。没有代换电源板看看。

网友:
你先烤机等它自动关了 你马上拆机 量12V5V 看有没有

网友:
这款通病是高压线圈出问题多些。

网友:
补焊电源集成,开关变压器,整流二极管等电源部份发热元件焊点。

网友:
谢谢!马上去操作下!

网友:
拆机先查电源板

网友:
电源板有问题。量测下主供电多少?

网友:
换高压板和电源板,不就只几十元的成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