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Q40不加电的问题

楼主(2011-10-26):
CQ40 版号la-4103p的机器上电池能开机,插充电器不能开,但有时候又能开,
适配器检测信号ADP_ID是来了的  哪位大侠修过这样的故障啊?

网友:
这个好像是BIOS问题吧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这样的故障,期待答案

网友A:
修过好几台是IO的问题。。

网友:
对   80%就是io的问题  我也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好几台是IO的问题。。

这肯定跟IO有关,但是不一定每台都是啊,我们修了好多类似的问题,

网友:
适配器?电源接口?仔细查查 问题可能就是细小的地方

网友:
有什么能开,是不是IO脱焊或者本身坏了。楼主换个试试

网友:
io坏得话是什么故障现象啊?也这样吗

网友: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我遇到过换原装电源好了的,HP很挑电源

网友:
先换I/O试试

网友:
IO换了试一试,我修过这样的

网友:
IO的问题啦,他没有检测到适配器啊

网友:
换IO就可以好还是只需要加焊一下?

网友:
可能是主板没有检测到适配器查查想干电路

网友:
先用电池开机,再插适配器,如果能继续工作,查适配器待机电路,如果不能继续工作,查保护隔离。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
如果有时能开,那你I/O重新焊一遍

网友:
电源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
重焊IO 试下

网友:
适配器问题,圆口带针的那种,中间要有点才能开

网友:
惠普电脑很挑电源的,首先你的电源接口是不是原装的?是不是带针的?电源接口灯亮或不亮,你看看电源线连接主板的插口第二脚电压也不一样的~~~~问题就在这里,是你适配器插口问题,还是主板问题,自己排除下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主板的检测新号没有啊

网友:
看下南桥有没有问题,我以前有修好一个

网友:
这台机器已经搞定了,我在适配器检测信号ADP_ID电路上并了课台机上的电容,把原来那个电容拆了,然后就可以开机了。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网友:
插上电源,电源接口灯不亮说明主板没检测到电源

网友:
HP很挑电源

网友:
查下适配器中间那个针的电路,这个机器很挑适配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