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LDO只有一次波形,要怎么查啊!

楼主(2011-10-26):
各位高手啊,修到个机器,LDO只有第一次波形,插不插内存都一样,应该是不过内存,北桥已换过82GL40的。BIOS和南桥也都换过试过了,望高手解答,是不是还有什么信号要测啊,不是很懂呐!万分感谢!版主们也都指导一下吧。

网友A:
大哥弱弱的问一下,LDO是什么东西呀。这个不是芯片产生电压的方式吗。

网友:
LD0是个什么信号?

网友:
不好意思,写错了,是LAD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哥弱弱的问一下,LDO是什么东西呀。这个不是芯片产生电压的方式吗。

不好意思,写错了,是LAD0

网友:
强烈建议版主把这篇帖子删了,感谢。不好意思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写错了,是LAD0

LADO是什么呀。是不是内存的数据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DO是什么呀。是不是内存的数据信号

应该是连接南桥,BIOS,EC间的数据,地址传输吧,不是很懂。我不跑码的就看它

网友A:
楼主是说LPC总线吧。这个只有一次波。看看BIOS有没有片选,要是没有就换个EC。要是有就先刷个BIOS试试。不行到时候在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说LPC总线吧。这个只有一次波。看看BIOS有没有片选,要是没有就换个EC。要是有就先刷个BIOS试试。不行 ...

片选有了,BIOS也刷过了,不行

网友:
我昨天修道一个是南桥的SM总线问题导致只有一次波形。楼主可以看看。这两个数据线的对地阻值,还有就是挂在南桥上的设备拆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