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屏

楼主(2011-10-26):
暗屏是高压坏了吗 ?   灯管换过了 还暗屏 是不是高压坏了、、、、、、、、、、、、、?

网友:
查下高压条的供电和on/off正常么。正常的话查下高压条保险。都正常一般都是高压条坏了。

网友:
先看看高压板得条件。开启信号呀,主电压什么的,条件成立了在换高压板试试

网友:
基本的测试都没有就换东西,维修之大忌啊。暗屏有4种可能性的,你不会不清楚吧

网友:
不一定是高压板坏了,也有可能是主板供电问题,最好是先查下主板供电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啊  用好的代换的测试一下就知道啊

网友:
高压的问题估计  找一个换一下看看

网友:
看看电压全了没

网友:
啥都没测就换灯?

网友:
楼上的能不能把暗屏的  4种可能性详细介绍一下,分享学习哦

网友:
灯管,屏线,高压,都会产生暗屏

网友:
高压板有没有测量过

网友:
有没有外接灯管试一下

网友:
看见内容就晕了,难怪这贴这么火,既然换了灯管不行,就查供电,控制啊

网友:
高压条里有一个电源,一个低,一个开关信号,查这几个条件

网友:
暗显,你应该先找个灯管试试,灯管亮了,那就是灯管的事,不亮接着查高压板的工作条件,不要上来就换东西。

网友:
先看高压板的工作条件,如果都有,就是高压板或灯管了,如果不全有可能是屏线或主板了

网友:
先查一下供电信号,不行代换一下试试,再做决定

网友:
终于看见一个比我还二的人了。拿到暗屏有工具的线测试一下灯管,然后是高压工作条件,然后在是主板上是不是有这些条件。最后是排线。连我这么二的人都知道了。实在忍不住出来说一句。也难怪这贴会这么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