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问题,求助

楼主(2011-10-26):
插上电脑硬盘盒指示灯正常,供电灯狂闪,硬盘无盘符,无穷声音,但是有咔咔咔咔的声音,隔一会就没有了。请问这属于啥问题啊?能修么?》数据重要
电脑
硬盘

网友:
补充一下 是三星的 80g 用了2007年的老硬盘了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硬盘有坏道 不好修的

网友:
可能由于硬盘受过撞击,内部机械有损,或硬盘有坏道,没开盘条件还真不好修

网友:
还能认出盘?数据无价啊····

网友:
那你是幸运的我的机器直接开不开机器了,最好备份数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