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爱普生ME300主板上的F2上标102是指什么?

楼主(2011-10-26):
一台爱普生ME300主板上的F2上标102是指电流值,还是电阻值,呵呵!
原机上F2是标的是132,不是知1.3A还是1.3K?

网友:
估计是电阻值

网友:
这肯定是电阻值啊

网友:
你们全搞错了,那就是个保险是什么不知道但是肯定不是电阻值。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通的,有阻值也不过2-3欧。在确定其他部件完好(主要是喷头)的情况下可以用0欧的贴片代或者直连。但是一但还有短路的部件下一个烧的就是F1和对管。

网友:
你这个F2对应的应该是个保险

网友:
EPSON打印机上的F1  F2都表示保险或是限流电阻一般0.几--10欧   你这里上的是102  明显是别人动了手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