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m2n68-am se2主板报警一长两短,换了独立显卡还是报警!(有 图)

楼主(2011-10-26):
用诊断卡测试可以跑码,但会卡在一排数字,内存拆下来报警"一长两短",插独立显卡;上内存主板不报警,诊断卡跑码但还是会卡在一排数字,显示器无信号.这问题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点评):
补冲下,如果做完桥跑确还是不正常,试着刷下BIOS

网友(点评):
99%是桥问题

网友(点评):
台灣的兄弟,你所說的一長串數字,是什麽呀?上個PCI顯卡試試。 用搜狗輸入法的朋友注意了ctrl+shift+F快捷鍵可以切換簡繁輸入,我也會用繁體的。

网友:
做北桥  不行扔掉

网友:
这使单桥班子的通病啊,座桥就好了

网友:
修过一个桥的问题。楼主可以试试做下桥

网友:
桥的概率很大

网友:
恩。。。。直接做桥吧

网友:
加焊桥,90%桥

网友A:
修好了吗,让大家学习下经验啊!

网友:
应该就是桥的问题吧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吗,让大家学习下经验啊!

剛得到提示正在維修當中...

网友:
意见和楼上的几位差不多....但我一般会先写BIOS试试........这种情况我有修到过是BIOS的

网友B:
橋, BIOS, CPU座三選一....... LZ修好後記得發上來說說啊....

PS: LZ是台灣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橋, BIOS, CPU座三選一....... LZ修好後記得發上來說說啊....

PS: LZ是台灣人?

回樓上的,正解!!!

网友C:
记得换个CPU 试试。。。

网友:
记得分享就好

网友:
如果做桥不行,还需检查内存供电呀

网友:
我这好几块呢,当报废的拆料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记得换个CPU 试试。。。

有報警肯定CPU是沒有問題的

网友E:
不太像桥的问题,有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太像桥的问题,有可能是BIOS问题

好像这也是个问题,我之前遇到过,跑乱码了

网友:
asus m2n 板都有一个通病,桥发热量大。再加上你的这块是单桥,桥虚焊基本上可以确定下来,直接加焊桥,不行直接扔了就是了

网友:
根据声音提示需检测内存供电与其它信号:
DDR2内存插槽测试点:
     1、时钟信号测试点:204线DDR2内存插槽中有8个时钟信号,分别位于52、137、138、171、185、186、220、221脚。工作电压为1.1V。
     2、电压信号点:204线DDR2内存插槽有两种电压:3.3V与1.8V.其中238脚为3.3V供电脚;51、53、56、59、62、64、67、69、72、78、170、172、175、178、181、184、187、189、191、194、为1.8V。
你检测一下看对不,不行还可检测一下显卡的这方法,一般应该能解决

网友F:
目前主板检测卡显示的是什么??

网友:
不是所有故障都是芯片组呀

网友:
显卡:
PCI-EX1插槽测试点:
1、测试点:复位信号点:提供一个复位信号点,位于A11引脚,开机时产生高-低的电平信号。
2、时钟信号点:提供两个时钟信号点,分别位于A13、A14脚,正常时,其工作电压为1.6V。
3、电压信号点:需要两种工作电压:+12V和3.3V.其中B1、B2、B3、A2、A3脚为12V供电引脚,A9、A10、B8、B10脚为3.3V。

网友:
应该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目前主板检测卡显示的是什么??

不同的診斷卡跑不同的碼,發出來可能沒有用

网友:
目前跑的什么吗??

网友:
如果C1----C26前都应是内存部分的故障

网友:
包括内存供电与各种信号的故障(时钟\复位)

网友:
还没好吗??

网友:
通病压桥就好 不行报废做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報警肯定CPU是沒有問題的

你豁别个  AMD CPU 能跑码 照样会有问题 。。。。哎  只是建议不一定要采纳。。要是我的徒弟。。。。。。。。。。。。。

amd cpu问题多啊

网友:
有的主板我更愿意让他们做料板。只要客户同意换新的。太省事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做北桥

网友:
去看看架构对你有好处

网友:
  楼主 修好 的  分享 下哦

网友:
做桥就对了    没得想啦!

网友:
LZ什么情况,好了没,求分享

网友:
求的一个经验

网友:
这种板修的多了,直接加焊桥!

网友:
一般干桥能解决,试下。

网友:
桥的问题吧,前两天修到过.

网友:
我修到过华硕这款的.直接加桥搞定!
 你可以先量下那16对电容的对地阻值!
 就可以判断了!

网友:
还木有好吗,期待经验

网友:
修过这块板 加焊桥以后OK 但是遗憾的是 虽然正常了 但是缺色

网友:
桥问题   直接BGA 就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桥的问题很大 直接加焊桥

网友:
现在的新材料,好多都是把集显在CPU上,要多多注意哦,虽然机率低。像这种情况的话,最好是换个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謝謝,這麽說可以確定是橋的問題了吧?

虽然是单桥,但你也没测下基本的就说桥了,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