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9S笔记本开机显示LOG就不动了,求救???

楼主(2011-10-26):
华硕F9S笔记本开机显示LOG就不动了,按F2可以显示电脑配置画面,但不能进BIOS,可以重启,有哪为高手知道这是什么问题???谢谢了!

网友:
先把光驱啊。 硬盘啊。能拔的全拔了。

排除因为外设问题引起的。 然后刷BIOS 。

网友:
裸板测试,在一个个加外设,光驱可能最大,别忽视了键盘的可能。板子放下电。

网友:
楼上的那样做还不行,就搞南桥吧

网友:
嗯,净身法,不错,应该是这样测试

网友:
呵呵,谢谢!第一次开机正常,我就进去保存了时间,关机再开就停到LOG就不动了。

网友:
我把主板也放了电,拔了硬盘光驱还是没用!

网友:
最小系统化测试还是老样子的话可以去考虑南桥和BIOS啊

网友:
是啊   看来问题真的严重了!

网友:
键盘你拔了嘛
这个情况键盘也可能的

网友:
拔了键盘看看

网友:
拔了键盘,用USB键盘试试

网友:
楼主有结果了吗

网友:
裸板测试就知道了 我手上还有一台卡LOGO的 整了几天还是没好哈哈

网友:
BIOS都进不去的话

看看它本身坏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