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WINFAST N15235 无1、5伏电压

楼主(2011-10-26):
1,用假负载试机可以开机,电压也都正常,就是用手摸到APW7120芯片时主板关机,在从开,还可以开启。2,上CPU,内存,开机,主板可以点亮,用手摸APW7120,主板不亮了,但风扇在转,关机,在开,就开不起来了【录线是低点位,但电源没有输出】,强行把录线短接,主板冒烟。测D452坏了,换完后就变成:主板WINFAST N15235 无1、5伏电压。1、5伏是由D472452和APW7120产生,这3个件都是好的。                                                                                                    问题:1,找不到APW7120的7脚控制脉冲是从哪过来的?2,无1、5伏的根源是APW7120的问题,还是桥负载重保护造成的?3,摸APW7120保护是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