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LAD只有一次波形,要怎么查啊。

楼主(2011-10-26):
各位高手啊,修到个机器,LAD只有第一次波形,插不插内存都一样,应该是不过内存,北桥已换过82GL40的。BIOS和南桥也都换过试过了,望高手解答,是不是还有什么信号要测啊,不是很懂呐!万分感谢!版主们也都指导一下吧。

网友:
南桥或者BIOS吧

网友A:
只有一个波行吗,cpu是好的?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个波行吗,cpu是好的?

只发出了第一次波形,CPU是好的

网友:
BIOS刷过了。

网友:
波形我不怎么懂,是不是还有啥条件没查到!现在是什么情况上电掉电?还是什么?还有是什么机子?是上网本吗?具体说下,不然各位老大们我想也帮不了你的

网友:
是不是北桥虚焊

网友:
打下各总线对地电阻

网友:
请问LAD是什么望回复谢谢你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 供电  时钟   SPD电压  REF电压 系统总线  数据地址线

网友:
只有一次波型,看样子是BIOS能收到CPU发出的指令,但CPU收不到返回的数据,应该从BIOS-南桥-北桥-CPU这条线路上查,楼主BIOS刷过了,应该没问题,南北桥也动了,但能保证做好了吗?GL40北桥不怎么好做啊!你盲目的动南北桥,可能把故障扩大了,我想你可从南桥外接的接口电路查一下,看是不是它们造成的,像网卡或PCI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