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G

楼主(2011-10-26):
同学的ACER 4741G ,不间断白屏,散热很差,现在要开底盖+散热底座才能正常用。目前考虑换高压线+风扇,另外装金鱼贴,求建议。
ACER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卡的散热不好造成的啊

网友:
看看散热片和显卡之间有没有空隙,用铜片顶上去

网友:
有缝隙的话 不行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