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10-26):
那电源短接14、15针,ATX风扇转,电源好象正常的样子,但是接到板子上就不能触发,我换了电源就能触发。这样看还是电源没有发出其他几个信号,不过我对电源不熟悉。估计哪几个信号没有输出来,紫线吗?

网友:
万用表是做什么的,量下紫线对地多少V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问题跟电源有关系。查电源里有没有短路的情况

网友:
这个肯定给电源有关系的呀,

网友:
电源带不动负载  很常见  打开看有没有报电容   没有就把紫线的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是带不了负载的故障,换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