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1-10-26):
一台T40开机电流0.98,不亮, 拆机测CPU复位有了,但是不读BIOS,先换了个北桥,开始跑码了,但是停81,刷了下BIOS又不跑码了,重刷了几次都一样,跟刚开始拿来时候故障一样,现在,南桥北桥都换过了,还是不行,
         现在发现CPU电压是1.2V,换一个CPU上去电压变成了0.95V,电流0.63A,也有CPU复位,还是不跑码。
求指点...

网友:
是不是bios刷的不对呢不是原装bios不好刷的

网友:
换南桥吧,南桥没换好

网友:
怀疑是桥没有换好

网友:
南北桥重换过两次, 全新芯片 ,排除南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