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P刷显卡BIOS的困惑

楼主(2011-10-26):
七彩虹显卡上的PM25LV512 BIOS芯片用希尔特500P可以正常读取 但是回写到校验的时候提示出错!用网络下载的BIOS文件刷写的时候也是检验的时候出错 !排除芯片本身和BIOS的问题 !请教有碰到类似问题的同行帮我诊断下!500P本身的软件也升级过了!下一步打算换个转换座了!但是刷写刷写液晶上的24C系列的芯片的时候没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座的问题  你可以问下厂家   第一脚第四脚  第二脚第四脚 要加个30PF的电容才行

网友:
有可能是座的问题或者说接触不良

网友:
还有没有同行遇见这样的问题啊 期待解决中!厂家也没有回复!

网友:
就是这样的提示

网友:
今天又试着读取sst25vf512的芯片正常,回写后也是正常的,我就纳闷了为啥就是不能刷写pm25lv512的芯片呢,给厂家写信至今也没回复,唉

网友:
观望 观望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4307-1-1.html观望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4307-1-1.html

网友:
我用相同的設備, 沒有遇過這種問題.
感覺你的錯誤是轉接座問題..

网友:
楼上的哥哥你也是用500P刷写过PM25LV512这个型号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