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8GM-S2H开机不跑马

楼主(2011-10-26):
GA-MA78GM-S2H开机不跑马,听客户说此板是溅了几滴饮料在上面的,测过CPU电压正常,内存供电正常,北桥供电正常,请各位前辈指点迷津。

网友A:
刷过资料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过资料试试吧,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因为我没编程器。

网友:
复位正常不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就干北桥

网友:
那就把资料清空一下咯,先不要上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位呢???????

复位正常,我点RES诊断卡都有看到灯闪。

网友C:
呵呵.....有时候不要过于相信客户说的话.......就要补跑马维修...如果电压都正常..先把板烘干一下...不行就直接干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有时候不要过于相信客户说的话.......就要补跑马维修...如果电压都正常..先把板烘干一下...不行就 ...

CPU供电上管有两个场管可以看到水渍,已经干了,会不会烧北桥了,诊断卡不是FF的,是无码的。

网友E:
楼主是用客户自带的CPU试主板的还是用自己的CPU试主板的?如果是客户的话说不定它的CPU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用客户自带的CPU试主板的还是用自己的CPU试主板的?如果是客户的话说不定它的CPU有问题呢

CPU换过来试了,CPU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上管有两个场管可以看到水渍,已经干了,会不会烧北桥了,诊断卡不是FF的,是无码的。

前几天客户也是拿来一块..他说是流汗进去就不亮了.最后我一直搞都搞不好.....后来把桥一做就搞定哦.呵呵

网友:
加焊再说 哥哥

网友:
还是供电的问题,你检查一下溅水的地方与哪块电路相连,然后去查供电。

网友:
开机手压芯片组看能否启动,重插内存,CPU.不行就是北桥挂了重做

网友:
溅了几滴水不至于把bios搞坏吧

网友:
技嘉板子BIOS资料丢失是通病,先刷BIOS再说了

网友:
BIOS嫌疑最大呀

网友:
呵呵   这板刷BIOS 肯定OK  我修这板都是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