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个16宽的OLEVIA,请各位大侠帮忙下~~

楼主(2011-10-26):
问题就是暗屏,电源灯一起在闪烁,拆开出来测了电压5V和12V在跳来跳去,拔去灯管线和屛线再测,5V和12V正常了,然后我又接上灯管线和屛线又是5V和12V跳来跳去,接着我只接了灯管线,屏能够显示灯管亮了(白屏),接上屛线5V和12V跳来跳去,请问要查驱动板还是检查屏电路呢????

网友:
打错字了,是19宽的

网友:
先挂个高压板看看

网友:
这个毛病一般是驱动板的事!

网友:
可以用通用驱动板测一下屏看是好是坏,驱动 板故障高一些

网友:
一个一个排除吧,接屏线就闪那先换条屏线试试,不行就换个驱动板试试,换驱动板还是闪那就有很大的可能是屏的问题,但高压板也有可能出现功率不足带不动屏吧。

网友:
象这种情况,我一般先用通用驱动板点屏看看

网友:
接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源带负载能力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