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微型NS-6566 主板不加电求解

楼主(2011-10-26):
求高手解答了   主板不加电不触发

网友:
描述的太简单了,不加电不触发有很多原因,先排除电源的故障问题,再检查主板开机电路。

网友:
AGP槽旁,有个三极管好换,用702代换

网友:
先加焊北桥,不行再炽焊南桥,不行再换IO。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