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N611-L USB无法使用

楼主(2011-10-26):
盈通AN611-L USB无法使用,拆板量USB的数据输出输入脚,主板后面的U口阻值为620欧,主板接线的两组U口,一组为620欧,另一组为无穷大,请问大家是不是南桥挂了还是怎样?

网友:
有可能是坏了。。。。。无限大,大多数是开路了,详细查电路

网友A:
查了一下,那组无穷大的经过一个135的排阻,直接进南板的。南桥是NV芯的

网友:
跑线路 一直跑到南桥都还没问题的话 就加焊 加焊不行就。。。。。

网友:
一般情况下多是南桥挂了,

网友:
无穷大的 跑下线 看看是不是有断线了

网友:
无穷大一般是开焊,先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那组无穷大的经过一个135的排阻,直接进南板的。南桥是NV芯的

电阻没坏,桥必坏。有可能虚焊了,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