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0N笔记本键盘部分进水烧板

楼主(2011-10-26):
华硕X80N键盘部分进水 上电 电流5.5A  场管电路严重短路 师傅们有没有图纸6282729@qq.com 我是新手 谢谢

网友:
这个图纸难找

网友:
找了很久都找不图纸

网友:
先检查板子,把肉眼能检查出来的地方先解决,发现有腐蚀的先换掉,然后再根据具体情况修,电路图找到也是一样这个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