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正常上电,高人请进

楼主(2011-10-26):
asus F83V
按下开机键,电源指示灯亮,电流从0.01上升到0.02
此版是进水机,IO有断线接上了,IO芯片更换过了,82801IBM更换过了,RTC电路都更换过了,没示波器,不能观察波形。
还是不能正常上电,用手触摸到南桥时钟电路,上电一切正常,能显示,求思路``````````

ASUS F83vf .pdf

网友:
在线等, 求助中~~~~~~~~

网友:
板子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A:
问题没看懂,是不是用手按着南桥的时钟信号时,是不是就上电正常了呀

网友:
额··是中换了试试?

网友:
南桥晶振起振了吗

网友B:
时钟的两个电容你量量,或者废板子换上去看看。南桥会不会没做好。

网友C:
多看看进水严重的地方,进水的断线的多,一般在测试点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看看进水严重的地方,进水的断线的多,一般在测试点上

进水不是太严重,还没腐蚀呢,断线的地方是电压烧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没看懂,是不是用手按着南桥的时钟信号时,是不是就上电正常了呀

不用按南桥,手碰到南桥时钟就可以正常上电开机。时钟、南桥、谐振电路都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钟的两个电容你量量,或者废板子换上去看看。南桥会不会没做好。

最开始我也以为南桥没做好,我换了2个南桥了,结果一样的。RTC电路都换过了

网友D:
修进水机的关键就是仔细,腐蚀点找完了基本上机器就修好了,有的腐蚀点比较隐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修进水机的关键就是仔细,腐蚀点找完了基本上机器就修好了,有的腐蚀点比较隐蔽的

但是用手触碰后,能正常显示,应该没有断线了,像是哪里损害了,求个思路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我在华硕上就遇到过,也是用手摸住一个地方就能亮 ,最后查出来是个电阻坏了。3.3v给io支路供电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但是用手触碰后,能正常显示,应该没有断线了,像是哪里损害了,求个思路

呵呵    我的也是ASUS
io支路供电和RTC   有什么关系呢??
望指教,谢谢

网友:
都睡着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