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2003系统下无法使用USB设备!求助。。(已解决)

楼主(2011-10-26):
      一台组装机,技嘉EP43-UD3L主板。现在的情况是装win2003和win7双系统,装完后进win2003插U盘在任何接口都没反应灯也不亮,其它USB设备也用不了。然后再进到WIN7系统使用U盘等一切正常。这说明U盘和电脑接口是没问题的,然后百度了下讲要开什么服务也全打开了没用,真不知道是哪的问题了。有的讲要装USB2.0驱动?记得win2003是支持的呀。于是上官网找没找到,在网上找了别的驱动装了还是老样。。。。
       进BIOS看了下,USB是打开的。然后 我试着把USB2.0这控制器关了。再进WIN2003系统然后接上U盘,接的后面板,这回灯亮了但没见弹出设备。拨出接到前面板U接口。哎~可以用。但提示低速通道等。再换到WIN7系统这回是后面也用不了,前面用得。这是为什么呀。搞得头大完~~

          搞定了!换了个新版本的WIN2003系统。好了~NND

网友:
设备管理器里面有这方面的黄色叹号显示没?

网友:
如果有提示找到新硬件而只是看不到盘符的话,要去磁盘管理那里指定一个驱动器才会显示出来的

网友:
w2003 记得 插了U盘 电脑属性 管理里面,好像要分配 盘符的,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 插U盘上去根本没反应。没有发现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