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90G 不加电

楼主(2011-10-26):
联想E290G ,按下开机键电流能跳到0.5左右然后掉下来,bios换过不行,其他未动,手头没有87541 I/O,这种情况IO的可能性大吗?

补充内容 (2011-10-27 21:36):
故障找到了,是CPU供电上有个电容出现了轻微短路,换掉就好了

网友:
测CPU有没有供电啊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板子上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量下后端电压,看是否出来

网友:
掉电后还能开机吗?如能是电没上全,如不能是有短路保护。

网友:
先看看电压都出来了没有啊。。

网友:
先看看电压全了没有   和IO应该没多大关系

网友:
希望楼主把测出的答案发上来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换个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