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20S 不断重起

楼主(2011-10-26):
我这有台HP 6520S,现在的问题是开机不断重启,开起的时候电流在0.198左右,其它供电都正常,没发现短路,只有CPU没有供电,刷过BIOS,做过南桥,IO也弄过,开关有3.3V,按开关不能关机,也不能开机,只看见指示灯重起开机闪烁,等于开关跟本不起作用,不晓得是那问题,哪位师傅帮忙指点下。谢谢

网友:
先修CPU供电吧

网友:
先把CPU供电修好,故障也许可以排除

网友:
先修CPU供电再说

网友:
CPU供电不正常就先修那吧,当你不知道怎么下手时,那里明显不正常就先修那里好点,这东干干那干干的,除了徒劳可能会使故障扩大

网友:
是啊,CPU供电都不正常,你刷BIOS有什么用。

网友:
先解决掉CPU的供电吧。否则怎么进行下一步?

网友:
CPU供电都没有,你还修别的做什么,先修这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