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B1900 USB全部不能用维修经过

楼主(2011-10-26):
接一台HP笔记本一台,故障为开关机正常,开机后USB全部不能使用,报价300,开始维修。

第一:查检COMS没有发现问题。软件没有问题。
第二:不拆机测USB供电为5V正常,测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
第三:拆机查图纸,检查数据线到南桥之间的线路没有发现损坏元件。判断为南桥损坏,这里会有人问,数据线对地正常为什么说南桥损坏。应该发现插上U盘后供电正常,U盘指示灯不亮也不闪,说明南桥没有发现硬件接入。所以说是南桥损坏。
第四:定南桥,型号为 ATI   IXP460 , 换上后测试USB接口全部正常,维修结束。

恭喜楼主银子进袋!
就是南桥了
我们师傅就是这样教的

网友:
应该就是南桥了,搞的玄乎了

网友:
恩 不错啊 呵呵 楼主的这个案例 我铭记于心啊

网友:
看来你的老师也就那样呀

网友:
LZ这样也能收300.不错啊,我们这最多也就100多啊

网友(点评):
差不多,成都直接用户也能收到280左右,你们收100多?便宜了吧

网友:
简单,钱来的快。哈哈。不错

网友:
100多也就太便宜了,别忘了我们混的是技术

网友:
这只是一种不过确实有用!顶你 !

网友A:
下回记得查下 USB的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回记得查下 USB的时钟。

打过USB的数据线波形,一脚有波,一脚没有波。

网友(点评):
我说的是48M。。。

网友:
usb不能使,除开南桥,bios也有遇到过,老机器有usb口2.0控制芯片。再查别的我觉得也是枉然,

网友:
似乎有点哪个了  南桥最容易搞的

网友:
如果不是南桥,你还会这样高兴吗???

网友B:
如果换上南桥U口还不能用,你怎么办?

网友C:
南桥你还定三个啊,这种南桥很少用得到哟

网友(点评):
你碰见坏芯片,就知道为什么定这么多了!上次在小苏本本那里定了一个ATI的南桥,做上去直接短路,换回原来的南桥还能上电,当时是电池坏了不复位,换了就好,而且卖家打死都不承认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换上南桥U口还不能用,你怎么办?

如果是你,你下来会怎么办?

网友:
上回就遇到个这样的例子,能进系统都正常,就是U口不能用,后来换个南桥也没好,只好换板子

网友:
先查一下USB的工作条件,bios什么的

网友:
USB不能用,供电正常的情况下,通常都是南桥坏

网友:
全板无USB,思路正确

网友:
IXP 460容易出现不认硬盘,USB用不了

网友:
我修的也是供电正常,数据口电阻也正常,灯不亮,南桥坏。

网友:
我的机器最奇怪, HASEE  SIS 968 的芯片组, USB 插上无线网卡用的好好的,识别不了, 再用U盘试试其它口,都不行, 重启, BISO 内 F12 BOOT  选项也没发现U盘, 心想完了,  坏了.   放了几分钏再开机, 再试就OK 了,

用了1个多月没问题了, 是不是南桥虚焊了

网友:
ATI的桥,还真不多见啊。好像被AMD收了后用的多了。

网友:
换下南桥还不行?接下来的事儿就好办了,呵呵

网友:
哈哈学习了有时候也不一定南桥问题

网友:
我下载不了图,忽忽

网友:
技术性的东东,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

网友:
先测USB电压5.0V,对地阻值正常不?正常的对地阻值应该是500-800欧姆吗?

网友:
看来各地收费水平很不一样啊。我们这里顶多收两百,价格都被同行弄好低。USB我直接联系到南桥,

网友:
如果换南桥后还不能用,可检查U口与南桥还有什么电路,也可试着更新BIOS

网友:
是啊 !  有得南桥买回来就是坏得!  没办法啊!

网友:
300块好不好赚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南桥你还定三个啊,这种南桥很少用得到哟

深有同感。现在卖芯的。坏的特多。买过3合一的NV桥三片多是坏的  去了好几百 现在多想哭,上机就不包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深有同感。现在卖芯的。坏的特多。买过3合一的NV桥三片多是坏的  去了好几百 现在多想哭,上机就不包退

我现在一般都定2个就行,上次我就定了一个,回来还让我搞挂了,想想,算了不修了,再定个就挣不到钱了,最后也没修

网友:
今天修到一台,看电流量电压CPU都没过,正愁图纸,搜索到LZ这了,感谢一下

网友:
想要图纸哦!!!可以没权限

网友:
全部不能使用,就说明南桥不是不稳定

网友:
晕 USB全部不能用 灯能亮 不用测 都知道是 南桥问题了 很少出现别的故障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