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L有时加电有时不加电。

楼主(2011-10-26):
客户机器刚拿来时不开机,拆机后发现3V、5V被拉低,拆开连接点后发现电压正常了,逐个排除后发现3V有问题,直接把网卡芯片拆了后正常。但是不能正常开机。发现主板最下方有进液的痕迹。但是只是在指示灯的地方。其他地方没有发现。
现在是第一次加电可以正常点亮,拔电后在加电就无法开机(不触发),过一会加电又正常可以触发了,可以点亮。换过IO,南桥。还是这样子。怀疑是不是某个电容或者电阻有问题。一直找不到。
各位大虾有没有遇过这个机器的问题,求助。。。。。。。。。。

网友:
联想这个 系列的开机部分很容易修的,建议多看下别人的待机流程

网友:
网卡坏了也有可能啊

网友:
我遇到过这问题!加焊ec就好了!

网友:
你关键要确定你有没有换好!其次你要测开机的那几个条件都具备了没有!

网友:
看看开机的具备条件

网友:
不能触发时待机正常吗?

网友:
时开机时不能好麻烦,特别是进水的机子,真是折磨人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电流是多少?在不开机的时候按照不开机的步骤一步一步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