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10-26):
三星4521F不提示LSU的错误了,但是又出现提示缺纸。唉,我头大了。
三星

网友:
lsu激光单元组件,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激光器。应该是激光棱镜暴死。后面这个是没纸是另一个问题。不是一个概念的。处理问题一个一个的来。

网友:
楼主,你所说的LSU是激光器的问题,但是我莫有换激光器,他怎么不提示LSU错误?难道说激光器莫有问题了?又转到传管器有问题?搓纸轮,分页器都重新清洗过。还是提示缺纸。在线急等。

网友:
一开始是收传真一片黑,有些资料还是看得到。有些就看不到。卡纸在下滚上,我取下纸后,开机提示LSU错误。既不能接,也不能发传真。我全部拆机清理,莫看到那里有明显的问题。只是多清理出些纸质片。装机上电。它变成提示缺纸。但是有纸啊。什么原因?你指教下。

网友:
谢谢各位楼主的帮忙,好了。真的是激光暴死。

网友:
这机器,主板连激光器的接头,都很松动,我遇到过,怎么搞都不行,最后把接头里面的排针全部搞歪一点,插入上再粘点胶布,最后搞定,一直没出现LSU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