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解释一下此图

楼主(2011-10-26):
请高手解释一下此图的意思,弄了半天不懂啊

网友:
这应是CPU供电电路图的最后一部分,其中就四个场管在做开启/截止的作用.不知对不对,

网友:
它应有一个完敕的图,现在用的都是多项供电电路,比这个要复杂的多

错了,这是CPU供电开启信号控制电路。

网友:
与逻辑
PWOK和DDR18V 合起来 开启VCC18_EN和CPUVDD_EN

网友:
PWOK高电平时,Q54,Q59导通。Q431,Q432截止。CPUVDD_EN,VCC1.8_EN为高电平。开启这两路供电。

网友:
对不起,没看全图,只是根据经验,

网友:
这个就是左边两个信号控制后面两个打开信号 的电路,电路这么设计的话,我想这个是不是低电平了,才会有效呢。。。可是上面又没有标。。

网友:
这个是电源好后发出POROK后控制Q54导通这时P54并不能分压因为E极不接地。这时要等内存供电1。8V过来控制Q59导通对地这里就Q54E极就可以通过Q59C极流向地进行分压。这时Q54C极就成了低电平。向后Q431 Q432栅极为低电位。这时Q431 Q432不导通些时两个场管D极电压保持高电平。CPUVDD-EN 1。8VDDEN去控制CPU 电压和1。8V电压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