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seagate)500G ST3500413AS 重映射扇区计数为红色硬盘非常慢(有 图)

楼主(2011-10-26):
今天突然开不了机,重装系统之后运行非常慢,进PE用HD检测发现重映射扇区计数已经变为红色,请问这样硬盘是不是要挂掉了?

网友:
有坏磁道了,最好把重要文件备份别的硬盘是吧

网友A:
當然啊, 趕快備份吧....

有條件的備份後用MHDD ERASE硬碟一次再測吧.

若是Logicial Bad Block, Erase完後應該會OK, 不然是就Physcial了沒救...

网友:
安全起见,先备份数据吧

网友:
赶紧备份重要资料,应该已经有坏道了

网友:
速度备份重要文件~~然后试着低格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當然啊, 趕快備份吧....

有條件的備份後用MHDD ERASE硬碟一次再測吧.

能不能詳細給指點下,我現在正在用硬碟軟體低格還不知結果是什麽

网友:
如果有重要资料和数据,还是考虑换盘吧,,

网友C:
hdtune这破软件很没用。

但还是重新检查一下硬盘数据线连接,换数据线试试。难道硬盘firmware或者磁头要出问题?

网友(点评):
是硬碟問題

网友:
希捷官网有硬盘修复软件的,小量的坏道是可以修复的,多的就没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詳細給指點下,我現在正在用硬碟軟體低格還不知結果是什麽

你是用Seagate官方的軟體, 還是llformat? 若是llformat的話, 做了等於沒做...

至於MHDD, 在網止很多教程的, 在谷歌大神一搜就一大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hdtune这破软件很没用。

但还是重新检查一下硬盘数据线连接,换数据线试试。难道硬盘firmware或者磁头要 ...

已經換過數據線,不是線的問題,使用軟體低格出現了錯誤,是硬碟的問題

网友:
这个应该是硬盘备用扇区已经用完,你的盘快完蛋噶,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