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31H CPU供电复位正常 不跑码

楼主(2011-10-26):
测BIOS无时钟,其他正常; PCI槽无复位 其他正常;IDE一脚有复位;cpu主供电和复位正常 PG正常,无时钟
点复位开关 IDE一脚和IT8712F第31 33 34有跳变
请问 是不是IO问题???
难道这IO跟时钟电路有关了?

网友:
无时钟 那去查查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先查图纸确定一下吧,如果是IO 发出的就换个试一下

网友:
我要由图纸就不会发帖了 不过谢谢

网友:
你说PCI插B16槽无时钟  可以根据这个脚位跑线啊

网友:
看南桥供电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PCI都没有复位,CPU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