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LW98无规律黑屏

楼主(2011-10-26):
清华同方LW98无规律黑屏,有时候开机通电几个小时,不黑。要么突然就黑,开了又亮,3秒就黑,高压板补焊过,灯管未接屏线,原来的高压板,驱动板,外置电源,通电一夜,正常的亮背光。装机通电了一早上,能显示,当中开、关,开、关,无数次测试都正常,突然就又没背光了,图像正常显示中。一头的雾水,要说是光的问题呢,单独用原来的配件通电了一夜,都是开关,开关的测试了无数次,没问题啊,要说是高压的问题呢,居然能通电一夜,没高压,那里来的光啊,一时间,云里雾里。哪位仁兄给我提示,突然黑后,现在又正常开机达30分钟了,突然又黑了,无背光,可以看到淡淡的显示。郁闷啊,郁闷

网友(点评):
属上电保护,试一下去保护。要么搞根单独的高压条。

网友:
我看要更换下逆变器了!

网友:
我也这样想,换换升压线圈看看,没道理,论坛就是讲道理,说事实的,现在没道理,只有事实了,不想拆,心情不好,郁闷着呢,昨晚就把液晶屏都拆开,又装上,通电一晚上,现在又不行

网友:
加焊灯管,再一个就改高压板了

网友:
软故障,高压板或驱动板的问题,分离一下查,

网友:
看能不能去高压保护,还要驱分是灯管还是高压板的问。这样才好解决问题。

网友:
换个通用高压板试试呢

网友:
这个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电源板到驱动板的接线顺序是分别什么
你测量下看电压分别是几伏

网友:
替换法,用通用板,以确定是否高压板 的问题

网友:
在一次补充问题,今晚又一次拆开这个显示器,用原装的高压板,开关板、外置电源适配器,和驱动板,未接入液晶屏,只用测试用的4灯管才测试高压问题,灯管一直亮,确定高压没有问题,难道的屏里灯管有问题,我准备用通用高压板,来测试屏的背光,看看正常不正常,郁闷啊。

网友:
你这个是灯管的问题多了,我遇到过,一台22寸的组装液晶电视,你注意看看在显示器的使用的情况下,开关一下店里的灯,注意看看屏是不是灭一下就亮的!那就肯定是灯管线虚焊的问题多了

网友:
总算是解决,又一次拆屏,换灯管就ok,通电很久了,这破烂,折腾

网友:
有些灯管就是这样,还没彻底报废,就是漏电!